乐迪at10好修不好修

楼主(2020-03-19):
收了个开关摔断的控,今天到货,续更。。。

网友A:
返厂修吧,顺便升级at10II

网友B:
引用 楼主:
顺便问下,这个天线能换成别的高增益天线吗

换个sma头的线,接高增益的天线

楼主:
这个数值老是跳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sma头的线,接高增益的天线

2.4  5g的7双频天线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返厂修吧,顺便升级at10II

升级二代需要更换硬件吗?还是重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sma头的线,接高增益的天线

会不会对有什么震荡,对距离什么的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几块钱的开关换了就搞定,问题是硬件和固件要没毛病,不然你换了也没救

应该是没有别的毛病了,开关问题,有时间更新下固件

楼主:
顺便问下,这个天线能换成别的高增益天线吗

楼主:
先到这,擦擦灰,买配件,做控电

楼主:
开机正常

楼主:
平时上班,不常在线,欢迎各位模友批评指正

网友D:
找厂家多好,自己搞多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厂家多好,自己搞多麻烦

自己折腾才有意思

网友E:
很好修,乐迪开关是硬伤,经常要清锈,不然会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好修,乐迪开关是硬伤,经常要清锈,不然会接触不良

买了新的镀银钮子不知道会不会好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占一楼

上图,目测基本情况,拨动开关三断两歪,天线还剩根馈线,遗照,咸鱼卖家卖我的时候说天线没断就塑料件有问题,坑了一把,稍后开机测试

楼主:
第一步改油门

网友C:
淘宝几块钱的开关换了就搞定,问题是硬件和固件要没毛病,不然你换了也没救

楼主:
清灰,主控,刷固件用哪款下载器靠谱点,求推荐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2.4  5g的7双频天线行吗

别用双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用双频的

买了6dbi  2.4单频,不知道增益够不够原来的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了6dbi  2.4单频,不知道增益够不够原来的天线

有个2.4g增程模块70元左右,试试。记得买降压模块

网友:
天线买地增益的就行了,高增益的太长,碍事。返厂高频头刷固件升级。自己也可以买at10II的高频头换上,效果一样。

楼主:
哪位大神能帮忙解决一下没usb口刷固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