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0mah35c的电池和30A电调搭配的后果

楼主(2020-03-19):
用的这个电池2200毫安35c和30A电调,2212电机1400kv,8060桨,调试的时候没啥问题,起飞推满油门,嗖的一下出去,然后,螺旋桨停转,栽水田里了,这是一个杯具。
就想问问,这么搭配是不是错误的?

网友A:
这样没问题,我估计你的接头有虚焊,导致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没问题,我估计你的接头有虚焊,导致接触不良

舵机还能操作没问题的啊

网友B:
这就得了解一下尸体的电机还能不能转了

网友:
好动西感谢分享

网友:
是电调和电机的连接处

网友C:
试问,我10000ma 6s配 铂金40A.为什么能正常运行。那是你电调太垃圾了,和电池毛线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得了解一下尸体的电机还能不能转了

电机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问,我10000ma 6s配 铂金40A.为什么能正常运行。那是你电调太垃圾了,和电池毛线关系。 ...

我也觉得是电调差了点

网友D:
XXD电调是廉价,不过也不是不能用啊,想当初满大街XXD大家飞的也都很愉快!  LZ说满油门停转,电子部分没问题的话会不会是桨保护或者桨夹松了导致打滑了?你这配置没问题,大部分新手都是这配置入门的!

网友:
电调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是电调差了点

换电调,入门级必备天行者40A

网友E:
新手吧!这个配置是最合适的,我用3s5c的电池都照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手吧!这个配置是最合适的,我用3s5c的电池都照飞

我倒是觉得电池C数过大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XXD电调是廉价,不过也不是不能用啊,想当初满大街XXD大家飞的也都很愉快!  LZ说满油门停转,电子部分没问 ...

桨叶装的蛮紧的,不打滑,现在是舵机没问题,电机不转了,就一直在那打斗。

网友:
电池电调电机和桨都没有问题。缺相了。电调和电机三根线有一根接触不良或者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叶装的蛮紧的,不打滑,现在是舵机没问题,电机不转了,就一直在那打斗。

电机线是不是有断了或者和电调接触不良 电机缺项表现就是抖不转!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叶装的蛮紧的,不打滑,现在是舵机没问题,电机不转了,就一直在那打斗。

检查电机和电调连接线

网友(2020-06-05):
2200就上35C,对新手应该算大了  一点

网友:
换电调呗有啥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