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osmo一代的改装!

楼主(2020-03-19):
打算做个假电池外接电源,据说这个电池管理芯片会自锁,拆到这不敢拆了

网友:
不让板子断电就可以了啊,用电线吧你需要装上的电池先连接上,在拆这原装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A:
先把自己的电池并联上去再拆原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自己的电池并联上去再拆原装的!!!!!

哦,可不可以外接电源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可不可以外接电源额

不知道 我是精灵三电池 换电芯 先把内部的插头拔了 结果保护板就锁死了!你可以自己搜搜 精灵换电芯的教程看看 应该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 我是精灵三电池 换电芯 先把内部的插头拔了 结果保护板就锁死了!你可以自己搜搜 精灵换电芯的教程 ...

感谢!

网友B:
要用电脑才可以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电脑才可以解锁。

?这么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