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6充电器充电显示电池节数错误

楼主(2020-03-20):
大家好,我用m6充电器给2s锂电充电时,选择充电模式,充电器显示电池节数错误,选择存储模式就没问题,这是为什么呀
第一张是选择存储模式;第二张是准备界面;第三张是选择充电模式。

网友A:
我之前也总出现这个问题,返厂后好了,应该是充电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总出现这个问题,返厂后好了,应该是充电器问题,

感谢回复,我问问商家能不能返厂修一下。电压测得也不太准,充电模式下,测量模式下的电压有0.05v左右差值,还都和bb响测得不一样,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