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泡泡老师 求教我的F4v3 链接不上地面站调参能连dfu

楼主(2020-03-20):
我的F4V3飞控可以链接dfu模式  但是链接不上调参模式  每次链接都显示 10秒内没有收到配置信息飞控通信失败,应该怎么办  买回来没刷过固件 卖的时候说 是刷过pix固件的

楼主:
自顶求助泡泡老师 求教我的F4v3 链接不上地面站调参能连dfu 飞控,固件,地面站 作者:小新的忧伤 33 泡泡老师 求教我的F4v3 链接不上地面站调参能连dfu 飞控,固件,地面站 作者:小新的忧伤 5797 泡泡老师 求教我的F4v3 链接不上地面站调参能连dfu 飞控,固件,地面站 作者:小新的忧伤 2920

网友:
DFU模式刷一次正确的BF固件

网友:
下载这个软件 运行修复一下驱动 ImpulseRC_Driver_Fixer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网友:
重新刷固件。

网友:
打开设备管理器,看看你的设备是否为黄色感叹号,如果是的话就重新装一下F4驱动包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