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x8问题

楼主(2020-03-20):
零度双子星,四轴八电机,原来就是四轴x4,正常飞,后来又加了一层电机,改的四轴x8,问题来了,为什么下层四个电机不转呢,就是一动一动的,重新选模式,校对电调也不行,接线应该没有问题,转向也是按照说明书做的,向导做了n次就是不转,愁人

网友:
确定接线没问题的话,绝逼飞控坏了,之前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飞x4四轴没问题啊,

楼主:
现在零度估计也没有新固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