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制作富斯接收与飞控一体接收机

楼主(2020-03-21):
本来是学习ARDUINO的,结果研究无线传输的时候就入模了,开始只是自制遥控和接收,无奈遥控技术太烂,就想着找个飞控协助飞行,市面上的飞控和接收分开的,跟ARDUINO配不上,我也不需要那么高档的,只要一个能休闲飞的就好了,后来网上找到了FS接收器的代码,所以干脆自己做了个富斯接收+飞控一体接收器。
第一步准备零件
7105的模块一个
ARDUINO NANO  一个
GY-521  一个
0.1uf 的电容也准备一个
如果接收数据不稳定,或者没数据,就在md7105接收模块正负极之间焊上一个0.1UF电容
接法入下图所示

舵机供电部分自己设计一个,反正不要用NANO上的5V供电,它带不了几个舵机

将D9接地然后上电就进入对频状态,LED会快速闪烁,串口输出也能看到,对频成功LED常亮,然后关机去掉对频线重新上电就能用了

第二步上传ARDUINO代码
这个你要自己去学怎么上传代码,还是比较简单的
代码在后面附上,里面包含了用到的库文件,记得放到arduino IDE的库里面
代码的开头有配置部分,我用中文注释了
//////////////////////CONFIGURATION///////////////////////////////
#define ch4    //四通道
//#define ch3   //三通道
//#define pitchreverse  //俯仰控制反向
#define rollreverse//横滚控制反向

四通道和三通道自己选一个,俯仰和横滚反向根据实际情况来调,需要反向就加注释或者去掉注释,其他部分你看的懂就可以随意调整。

代码基本都是网上找来改的,如有雷同,我也不会承认抄袭的

第三步调整遥控器:
准备一个富斯9遥控器,我用的是这个,刷的ER9X,其他我不知道行不行,我对商业遥控器不了解。我用的下面这种,闲鱼50块淘来的,买来都开不了机,刷了ER9X才复活的。

1通道 :副翼
2通道 :升降
3通道 :油门
4通道 :方向
5通道 :关联一个二段开关
  通道值从低到高 对应手动 和自动稳定 可以随时切换
6通道 :关联一个电位器
通道值从低到高 对应飞机抬头-10度到20度,一般调整到0-10度,也就是到2/3的值
7通道 :关联一个电位器
通道值从低到高 对应PID的P值0-1,一般调整到0.8左右,也就是4/5值
8通道 :关联一个电位器
通道值从低到高 对应PID的D值1-10,一般调整到2左右,也就是1/5值
第四步装机后的调整
GY-521模块有两个螺丝孔的地方朝向机头,芯片朝上,尽量水平放置,可以看串口输出,X,Y的值进行靠近0,实际测试有1-2度误差也没多大关系,毕竟固定翼休闲飞没那么讲究
我的装机图,我的ARDUINO板是自己做的最小系统,不是用的NANO

最后几个注意点
我测试的飞机有几架,70厘米翼展400克的下单翼飞机,1米翼展600克的下单翼飞机,90厘米翼展600克上单翼飞机基本都没问题。
为了整合飞控,原来的数据接收速度被我降低了,从1.5ms收一次数据改到了45ms,所以这个是用来休闲飞的,普通飞还是没问题,别想着操控有多精准和灵敏,就是让新手能轻松飞起来。
我是在一个空的工地飞的,飞机是没起落架的,都是手抛起飞没问题,滑跑起飞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
因为疫情没法找人录像了,所以只能发几个图片

补充内容 (2020-4-18 13:06):
今天终于把飞行视频给录出来了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YzNzE2MTk2OA==.html

网友:
这样啊!楼主很懂单片机何不移植到stc芯片,这样性能价格都有优势了

网友A:
感谢您的分享,请加微信moz8com,给您送一份奖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您的分享,请加微信moz8com,给您送一份奖品!

老哥加油,摩友依旧

网友:
支撑折腾,航模因你而更好玩

网友B:
为了整合飞控,原来的数据接收速度被我降低了。楼主这个是什么情况,是mpu6050模块跟arduino共用接受总线?然后mpu受不了只能改低么!!有没有办法可以解决掉这个问题,毕竟遥控起来精准反应不是更舒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整合飞控,原来的数据接收速度被我降低了。楼主这个是什么情况,是mpu6050模块跟arduino共用接受总线? ...

因为单片机的运算能力有限啊,数据接收速度快就要占用更多的运算力,就没法计算姿态了

网友:
值得学习,帮忙顶一个.

网友C:
楼主帮我分析一下我做的飞控用CH340T下载线能上传成功固件程序 就是读不到数据不能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帮我分析一下我做的飞控用CH340T下载线能上传成功固件程序 就是读不到数据不能调参

看串口输出的A7105id 是否是5475c52A,确保芯片能传递数据,然后看看对频还能对上

网友B:
楼主对于 arduino 应该是相当熟悉 ,正好手上去年无意中在一个论坛下了点这方面富斯的资料,自己不懂,发到这个地方给懂的人研究一下:第一个是无线usb 接收器  好像是玩模拟器用?原理图:

有2种方式 配套资料:   flysky 模拟器

资料有点多,还是另外开了一帖:http://www.moz8.com/thread-180151-1-1.html

网友D:
请联系论坛管理微信moz8com,领取赠品(邮费自理)http://www.moz8.com/thread-17983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联系论坛管理微信moz8com,领取赠品(邮费自理)http://www.moz8.com/thread-179832-1-1.html ...

已经微信加过你了,邮费也红包给你了,现在就等你的奖品了  ,看了前面收到奖品人发的帖子,感觉像抽奖啊,还挺期待的

网友(2020-04-21):
都是好东西,可惜没有牛币.只能学习了.

网友:
等积分够了我就下载看看

网友:
我这个混积分的孩子太难了

网友:
顶楼主................................  最后一分

网友(2020-06-15):
同是混积分的孩子,(猛男落泪)

网友(2020-07-24):
引用 网友B:
楼主对于 arduino 应该是相当熟悉 ,正好手上去年无意中在一个论坛下了点这方面富斯的资料,自己不懂,发到 ...

好资料。

网友(2020-11-18):
好玩意~收藏,有空研究~~~

网友(2021-01-27):
资源取走,感谢

网友(2021-07-10):
mark,51,arduino都懂点,最近看到了沁恒的CH55X,感觉这个芯片不错,想搞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