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飞求助!首飞求助!FT飞翼首飞求助!!!

楼主(2020-03-21):
首飞求助!首飞求助!今天首飞FT飞翼遇到了很多问题!
最近制作了一架FT的spear飞翼,以下是此飞机的参数配置:总重量≥600克
电池:2S 2200mah 20C
电机:朗宇X2212 1400kv
桨:8×4马刀桨
ESC(电调):Microzone(MC)40A
遥控器:MC6C
刚开始飞的时候电池满电总电压8.32v,上了8×4马刀桨,拉满了升降舵和油门,攻角接近60°,很给力,一下就起飞了,速度很快,这样子飞了四遍,断了三根桨,随着时间的推移,总共飞了十几分钟就飞不起来了,检查了一下电压,总电压是8v,第一块电芯是4v,第二块电芯是4.02v。在此请教一下经验人,这是圣马原因???

网友A:
启动,检查电子设备的温度

网友A:
是怎么个飞不起来,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检查电子设备的温度

我已检查,各个设备性能完好,是不是就是电压不够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检查电子设备的温度

选用3S是不是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怎么个飞不起来,详细?

就是给到满油一转弯就掉高度,最后趴地上了

网友B:
检查电调设置是2s还是3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电调设置是2s还是3s的

电调怎么看设置,本来不是默认的吗?我的电调是2-6s兼容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给到满油一转弯就掉高度,最后趴地上了

是不是转的角度太大失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转的角度太大失速了?

正解!正解哈!没想到啊!万万没想到!你这小子挺机灵!  那架飞机的推重比不打!

网友D(2020-04-26):
翼展多少?转弯掉高度,最主要问题是翼型,这决定升力力,2S都断桨,你的桨都丢掉好了,太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翼展多少?转弯掉高度,最主要问题是翼型,这决定升力力,2S都断桨,你的桨都丢掉好了,太脆了 ...

大哥欸,你想想哦,我的桨怎么可能在空中断呢,动动脑子啊!

网友:
电池垃圾,掉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