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入坑小白 电调mos管的选择求助

楼主(2020-03-22):
刚入坑  由于自认焊工还凑合  网上买了几个bls的电调空板打算自己做
由于电路方面不是太懂  ,如bls电调是6个mos,这个电流是怎么计算的如30A电调 是6个mos的和  还是 每个mos必须都达到30A,小白问题初入坑小白  电调mos管的选择求助 电调,电调mos管并联 作者:q447845643 6452
在选择mos管上我看有人用的mos管资料上标称都是上百A电流的这个有什么讲究吗
例如果bls需要达到额定30A,那6个mos需要选用多大A的耐压多少
求大神  推荐几款性质较好的mos
如10A/20A/30A都用什么类型型号的  管比较好

楼主:
求助啊   小白刚入坑

网友:
30a肯定管子是大30a的,另外管子内阻越低越好的

网友:
一般30A电调用的MOS管单个标称要100A以上的。标称30A的MOS管用在30A电调上必烧。
市面上的电调如中特威好赢30A电调用的都是标称160A的IR7843。耐压选比你所用的电压高一倍的就行了。主要是选导通电阻低的管子,电阻越低的越贵。初入坑小白  电调mos管的选择求助 电调,电调mos管并联 作者:dukecheng 7628

网友:
看管子最高耐流,比如,使用最大耐流1A的管子,要做出30A的电调,你得并联30个,就是用管子分流
当然大环境下,虚标很常见,建议多并上一到两个保险。

网友:
额 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大佬们

网友:
直接买好好赢乐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