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电源冗余问题

楼主(2020-03-22):
新入fpv,双电源供电,大电池给电机和飞控舵机供电,小电池给图传供电。现在想让小电池同时也给飞控和舵机供电(为了防止电调自带的bec出现故障,飞机失控炸机),需要加装一个双电源并联模块。两个电源同时供电,这样的话,就算某一个电源出现问题,飞控和舵机也有电,可以滑翔降落。现在问题是有什么模块可以让两个电源并联,并且互不影响?

网友:
用个降压模块,把两个输入给降压模块,输出稳定5v(可调)给飞控,舵机。

楼主:
那等于是把大小电池直接并联起来,当大电池需要大电流放电的时候(大油门),小电池也会放电,但是小电池承受不了那么大的电流。

网友A:
啥飞控   舵机和飞控不单独供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飞控   舵机和飞控不单独供电吗

f4舵机和飞控都是电调的bec供电

网友:
不登陆接口无色u加快了法国sejgfkjhwegflkujhsgwdf

网友B:
啥机子这么怕出问题你可以准备两套BEC而不是考虑双电源小电池还是单独给图传供电还减轻干扰

网友:
单电池用降压模块不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机子这么怕出问题你可以准备两套BEC而不是考虑双电源小电池还是单独给图传供电还减轻干扰

我本来就是小电池给图传供电,只是我小电池只给图传供电还有多余的能量,所以才想着使用双bec,两路电源给飞控更多的保障

网友:
睿思凯有款rb-20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