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会影响gps搜星吗

楼主(2020-03-23):
如题,我用的880gps,inav固件,电池上置平均3分钟搜到星,电池下置大概20秒搜到星,请问这是有什么科学依据的吗?还是纯属巧合?我觉得电池的电流会影响罗盘,可为什么会影响gps啊

网友A:
挡住了gps芯片与卫星的直接连线了吧,就像室内或立交桥下看不到天空的地方就无法用Gp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挡住了gps芯片与卫星的直接连线了吧,就像室内或立交桥下看不到天空的地方就无法用Gps

没有啊,虽说电池上置,但gps还是架在电池上面的

网友:
不会啊 应该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