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3b使用教程

楼主(2020-03-23):
我的电车用gt3b后退不了,哪位大哥知道怎么搞

网友:
按旋钮确认   调到E.POINT  选项 再按旋钮确认 这时候前面的数字会闪烁  这是通道选择 油门通道是第2通道  用旋钮 调到2
闪烁 的时候就可以对油门通道的舵量进行调整   用油门扳机选择前进或者后退的调整

网友A(2020-04-28):
设置电调中位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电调中位了没?

怎么设置

网友(2020-07-03):
什么牌子的电调?不同品牌设置方法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