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这个gps模块怎么用吗?

楼主(2020-03-24):
这gps只有3条线的,不知道怎么用。一般gps模块都是四条线的

网友:
TX  VCC GND 只有一个数据发射端,波特率9600或38600

网友A:
可能有根没焊,把那个胶除掉

网友:
对,也可能只有一个发送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有根没焊,把那个胶除掉

是少焊了条线了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少焊了条线了谢谢你

不谢

网友:
三条线一样,数据输出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