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接mini osd能接APM2.5+数传的方式接吗

楼主(2020-03-24):
泡泡老师接miniosd的教程上介绍了apm2.8,2.5和2.6接osd的方法,其中2.5和2.6是数传连飞控的telem口,osd和数传之间只需要数传tx接rx,地接地,2.8版本是osd的地线,rx和tx连飞控12o端的地线,tx和rx,然后飞控主板上短接。
现在的问题是
apm2.8能不能也像2.5和2.6版本那样的接法?我不想把飞控短接。实际测试是可以用的,但还是想问下这样会有什么缺点和隐患么?
谢谢看帖,敬待达人解答

楼主:
求助下各位,谢过了

网友:
应该是差不多的。

网友:
应该是没有吧!!@

楼主:
谢谢各位,先按2.5那样接了

楼主:
当图传接电后电脑无线无法连接,不知道是接线有误还是说这接法不行。。。

网友:
好像有吧,记得有个帖子说过

网友(2020-06-19):
两种方法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