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05飞控刷PIX如何显示雷达方位角!

楼主(2020-03-24):
我的F405飞控刷了PIX的程序,其它都好,但是就是不能像司南飞控那样在osd界面显示飞机位置!不知道如何解决啊!

网友(2020-12-28):
ardupilot原版OSD好像就没有这个功能,只有外挂一个OSD自己刷固件才可以

网友A:
PIX固件好像没这功能,得刷我改版的Ardupilot固件才支持,可以看以下链接

[企鹅版APM固件全球首发]内置OSD加入雷达方位角与单节电压
https://www.moz8.com/thread-18021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X固件好像没这功能,得刷我改版的Ardupilot固件才支持,可以看以下链接

[企鹅版APM固件全球首发]内置OSD ...

大佬就是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