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首发】5寸牙签机!修改试飞报告(视频)

楼主(2020-03-24):
这是我的5寸牙签的定妆照。应该说是相当成功。250g以内,充沛的动力,低廉的价格。好充好飞。
开始我尝试了这三种桨。分别是DALPROP的T5040C、T5043C pro、还有乾丰的5030两叶(小螺距的两叶5寸太少了)。
这个紫色的是Dalprop的5040C是老桨了。
红色桨是新款的T5043C pro,其实就是5040的升级款。
我除了在桨叶上的调整之外,还换装了棒棒糖3天线(3g),和弹弓4nano摄像头。
别的配置请看我上一个装机的帖子。这个主要讨论飞行。
https://mp.weixin.qq.com/s/ePiIbRx5ygC1X0xWdEE6Xg
换装完的整体重量稍微增加,229g远低于250g的限制。
称有些许误差,这两个桨的重量差不多。
两叶桨忘了称重了,重量估计也就227左右,不会轻太多。
这是飞行视频。就飞了一块电就炸了。原因是插头没打胶,接收机插头甩松了。在这之后第二天又测试了其他桨,视频还没做完,因为续航时间太长了,钻树林能飞13分钟。我飞到6分钟眼睛就不好使了。
扯远了,来说飞行体验。飞机整体四分之一油门平飞。做动作又没基本没有超过60%。只有测试的时候才会全油。电流相当巨大,几乎可以测试出你电池的放电极限。用5040桨最大电流76A实际电流可能稍微小点。70A应该是跑不掉。峰值20A的电调应该就能搞定。
图传我没有开满,200mw吧,没有格挡效果不错。弹弓摄像头画面没得挑,这个测试的时候风挺大,天气相当不错。画面我给100分。
PID来说我用的是414的默认PID,飞行效果相当理想。因为是方块机,电池是横着绑的,pith和roll可以互换或者干脆用一样的数值。
机架设计不是很理想,绑电池的梁做的太细了。第一次飞就直接炸断。这些我会在图纸中改进。按照峰值20A,正常飞10A左右的单电调用量,使用化骨龙的16*16的413飞塔应该就足够用了。我在改进的机架中,也加入了16*16飞塔的孔位。重量难道会下200g?
整体飞行体验可以用前所未有来形容。推重比(推力和重力的比)1就可以悬停,一般大疆机也就是1点几,穿越机2点几就能飞,能到3就很好飞。背狗的free机一般都不到4。国际大赛赛道机也就4~5左右。这个飞机应该能够到8以上。一个电机推力500g,推重比就过8了。5043的3s很容易推力过1kg,我说8都是保守估计。
在这种变态的推重比下做什么动作都感觉轻若无物,同时也不太好控制。电机转速变化不快,相对赛道机灵巧有些不足,速度太快又太轻不好控制。作为free机那是非常好用的。
个人建议在BF内做一下油门限制,70%绝对够用。桨就用5043pro吧。5040不好买,两叶桨又太脆,你试过一炸四个桨全断的体验吗?等那两个视频上传了我再细说。

未完待续。。。。。

网友:
1408用5寸桨不发热么?感觉桨有点大啊~拉力表最大也就3寸好像

网友:
兄弟依然玩的高端呵呵

网友:
兄弟,这个很好看啊

网友:
现在主流的free机带狗700g电机拉力1200g推重比至少过7,顶级赛道机,机300g电池180g电机推1500g推重比至少过12,弯道彪满油轻轻松松。大疆像精灵,御,推重比基本都能达到2。不是我杠,你说的差距属实有的大

网友:
这种小电机带大桨,个人建议换成gf的51466或tmotor的5143这类轻量化的桨,小电机扭力小T5046c又比较重,响应肯定慢,换轻桨肯定有不同的飞行效果

网友:
在春暖花开时,又见狼兄弟,论坛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