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和gps故障

楼主(2020-03-24):
我的apm2.8 接m8ngps,以前一直正常使用,前两天,在室外gps搜星灯闪烁,和以前正常时一样,但apm蓝灯慢闪,地面站显示0颗星,无gps未定位,检查各个线路没有接错和虚连,更换一个gps,问题依旧,把换下来的gps(调整了接头)接在pix上,搜星正常,地面站显示9颗星,一切都好,于是我又换了一个apm,结果和上一个apm现象一样,就这样一共换了三个apm,三个gps,都是在apm上有问题,用u-center 修改gps波特率后,还是不好,请教各位大侠,这是什么问题? apm固件版本,3.2.1和3.1.5

网友A:
电脑的地面站能显示收到卫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的地面站能显示收到卫星吗

电脑地面站显示0个星,红色字写的是gps:无gps一会变成gps:gps未定位,然后又回到gps:无gps这种状态。

网友B:
这个问题不好判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不好判断啊

是啊

网友C:
我之前也是类似问题,我是直接把GPS拆了,重新连了以下里面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也是类似问题,我是直接把GPS拆了,重新连了以下里面的线

线我也检查过,并且几个gps都是这样

网友A:
试下泡泡教程的那个(看不到电压的方法)试试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下泡泡教程的那个(看不到电压的方法)试试看行不行

谢谢你,试过了,重置过参数,也换过地面站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