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穿越机pid问题,电机发热问题求教

楼主(2020-03-24):
      最近学习了网上有关穿越机的调pid视频,想自己调一下。但操作起来发现许多问题无法解决希望各位能帮忙,希望能得到你们的建议,非常感谢了。          下面是详细情况

      自己新组的215机子,全部装备全新,包括浆叶,使用致赢2306 2750kv电机。飞控加了减震,按起来软软的,应该没问题,电机加了tpu的底座减震。但随便在室内试飞1分钟,四个电机都非常发热,很烫,手不能一直摸2秒。
      我先把pid都调很低,试飞,使用blackbox观察黑盒数据,如下图
      从这个图中好像也没有看见电机在疯狂加减速,因此造成电机发热。
      接着,我照大佬的pid教程一步一步慢慢升高数值的方式调pid。每次试飞电机都非常烫(虽然中途也有pid analyzer图像比较平滑的时候)。前期比价顺利,但后面进行细调时图像一直都不能保证pith roll yaw 三个同时平滑,只能保证其中一个比较平滑。试着调了40多遍,,最终调了下图;

机重700g

机子重700g
图像还是非常难看。。。。难过
本人才疏学浅,希望各位大佬能帮帮忙,支个招  ,谢谢各位了

楼主:
没有螺丝顶到电机的

网友:
是不是螺丝顶到线圈了

网友:
出了问题先检查硬件

网友:
用的几S电如果电机硬件没问题可以看看电调的固件

网友(2020-06-28):
朋友咱俩情况貌似一模一样 我刚装的 老虎驭风2208-1950kv 大力f7-45a 总机加6s1050 重740g
螺丝顶电机是不可能的,全松到看不见头了,第一次试飞在外面飞烫的差点扔掉 电机一股热流我都怕桨叶会着
在室内试飞也是同样,飘飞依然比其他机子暴力拉烫的多,电调最新固件开了rpm滤波不断降低pid依旧烫的不合常理,但是用4s他温度挺正常0.0

网友:
可能是螺丝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