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312a电机 4s下最大拉力

楼主(2020-03-26):
哪位大神知道,四轴整机重1650克效率吗?万分感谢!

网友A:
看看什么牌子的电机,然后去淘宝找相同型号的电机,一般都有数据的

网友B:
拆机精灵电机  建议起飞重量在1300以内吧  当然越轻效率越高,

网友B:
也没测过  这种电机配合9450拉力应该在八百往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什么牌子的电机,然后去淘宝找相同型号的电机,一般都有数据的

大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机精灵电机  建议起飞重量在1300以内吧  当然越轻效率越高,

收到,看来我要给四轴减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没测过  这种电机配合9450拉力应该在八百往上

我用的是1045的桨,总重1650克,油门将近60%才能起飞!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1045的桨,总重1650克,油门将近60%才能起飞!

大疆2312电机用的是高压板电芯 充满电4.35V的 总电压比普通聚合物电池高 截止电压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疆2312电机用的是高压板电芯 充满电4.35V的 总电压比普通聚合物电池高 截止电压也高  ...

也就是说上4s电池效率会高些,我现在的电池就是4s的电池,只是重量有点重,整机重量已经达到1650克,如果不用脚架和拆了gps支架能减少100克!

网友A:
大疆什么型号的,如果合适我可以帮你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什么型号的,如果合适我可以帮你测试一下

应该是大疆精灵3 2312a电机 我想知道他在16.8v 1045桨的条件下 多大拉力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