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外置罗盘用不了成功修复

楼主(2020-03-26):
我的是APM2.8飞控买回来的时候一直外置罗盘就用不了,一直用内置的,最近内置的也坏了。就进入了无尽的捣鼓中,先是以为GPS的罗盘有问题,买了一个回来换了,还是不行。然后又买了一块罗盘板回来,还是永不了。准备要换飞控的时候,想了下,既然是理科男不可以就这么屈服的。然后把APM打开,研究电路,1脚跟16脚是罗盘的数据。然后进过分析走线,发现外置罗盘的SDA线路好像有问题。然后就飞了一根线,把外置的SDA和内置的SDA接在一起。发现还是用不了,再查发现内置罗盘的SDA和SCL都有3.3左右的电压,然而我买的罗盘模块只有1.9。最后又把原来的GPS得罗盘接上,居然可以了。最后我得出的结果是,原来是买回来的这个APM的线路有问题。我也是醉了

网友(2020-11-18):
历害。这么复杂也修的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