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那个好?

楼主(2020-03-26):
大疆精灵3电机和新西达电机那个好点?

网友:
当然是精灵的电机好了,不过买这个看运气,都是拆机的,有的可能会有些瑕疵

网友:
肯定精灵啊,做工,各方面都比xxd好

网友:
新西达动平衡都没有,上下有间隙

网友:
这两个电机用途不同看你用在什么上,新西达合用于固定翼,大疆用于四轴

网友:
大疆你不好配固定翼的桨,轴太短。而且KV值较低,需要4s才有较好的转速。3s电磁疲软的很。

网友:
大疆电机适用于高压电芯  XXD粗制滥造....用那种10几块的 貌似是山寨的银燕自锁电机  KV920 那个比XXD强得多

网友:
大疆好,但是推荐4s,否则发挥不出最大效能。

网友:
22424253412534523.43543243.543.453423.5452.42242.441.4

网友:
看需求,机型、kv值

网友:
当然2312了,成色差点电机一般没问题

网友(2020-06-06):
果断大疆啊,这没得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