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选飞控

楼主(2020-03-27):
我刚入门四轴飞行器要怎么选飞控,我现已经有个f450的机架和大疆精灵3的电机电调,对了这个f3飞控和apm2.8飞控那个好点?

网友:
使用场景不同,一的大四轴还是apm好功能多,如果不用那么多功能,就用f4吧,f3已经落伍了

网友A:
穿越用飞控用f4以上,可以刷ardupilot和inav固件。常规飞控建议pix2.4以上,大疆naza m v2以上。

网友B:
大疆naza 或者apm都可以,挺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疆naza 或者apm都可以,挺稳

兄弟,这个飞控怎么样?这个飞控我是从大疆精灵2拆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疆naza 或者apm都可以,挺稳

这个大疆精灵2的飞控好像和nazav2飞控有点相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越用飞控用f4以上,可以刷ardupilot和inav固件。常规飞控建议pix2.4以上,大疆naza m v2以上。 ...

好的,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
你这架子上APM或者PIX  F3不合适了!

网友:
建议选APM,理由:1、资料和用户多,有问题好解2、硬件软件成熟多,市面上的APM气压计改版成5611的多,比F3强多了,当然,APM的价钱要贵上一倍3、外设如:GPS、罗盘等基本上通用4、APM放入这个机架不太美观

楼主:
好的,谢谢您的建议

网友:
我选不要飞控,纯手动

网友:
pix比较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