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C6的那个3段旋钮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20-03-27):
搜了半天没帖子,想改一下用APM六种模式 毕竟成本比较低,但是不记得那个旋钮是多少电阻什么型号的了 电阻好像是5k的吧 直接3段开关焊电阻太麻烦了  直接旋钮省事 记住位置贴张纸在旁边就行了吧

谁会跟我说一下具体的电位器型号 和接线方法啊

网友:
旋钮三段??没看懂

楼主:
就是apm飞控有个6段模式 对于mc6来说能操作吗?

网友A:
MC6的5和6通道都是比例通道来的,如果是开关,可以并联电位器,如果是电位器,可以并联开关,最后都变成万能通道。。。
也就是开关居中的时候,是比例旋钮通道,吧旋钮居中后,动开关就是比例通道(并且中点位置可调),电阻值貌似是5K,拆开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6的5和6通道都是比例通道来的,如果是开关,可以并联电位器,如果是电位器,可以并联开关,最后都变成万 ...

我的mc6 6通道是个旋钮 5通道是个开关 我买个5k的电位器 并联上就行吗 不用拆?针脚怎么对应呢 测电压还是随便接?

网友(2020-10-20):
引用 楼主:
我的mc6 6通道是个旋钮 5通道是个开关 我买个5k的电位器 并联上就行吗 不用拆?针脚怎么对应呢 测电压还 ...

电位器是三脚的,两端接开关两头,活动脚接开关公共脚即可。中点位置由电位器位置决定。

网友(2021-04-06):
我是用5k 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