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锁出现EKF2 Yaw inconsistent错误

楼主(2020-03-27):
刷了固定翼固件,现在解锁一直出现EKF2 Yaw inconsistent by XX deg错误,有大神知道怎么解决吗
2020/3/27 15:25:50 : PreArm: Bad GPS Position
2020/3/27 15:25:50 : PreArm: EKF2 Yaw inconsistent by 119 deg
2020/3/27 15:24:31 : RCOut: PWM:1-12
2020/3/27 15:24:31 : fmuv3 00330036 33355109 38343732
2020/3/27 15:24:31 : ChibiOS: d4fce84e
2020/3/27 15:24:31 : ArduPlane V4.0.5 (0bfa2638)

网友A:
GPS位置不一致的问题  yaw偏航120°

网友B:
我也出现   没有GPS 应出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位置不一致的问题  yaw偏航120°

在室外GPS条件良好的地方就不会出现这种错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出现   没有GPS 应出去试试

带GPS在室外是不是一般就不会出现这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