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V2飞控,电调只接信号线不接地线可以吗?

楼主(2020-03-27):
(图片)

网友:
你有东西试一下不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

我已经试过了,能飞,就是怎么调都不稳,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网友:
不接地线怎么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试过了,能飞,就是怎么调都不稳,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整个系统应该是共地了,所以只插信号线没问题,不稳的话应该是参数问题。需要慢慢调了

网友:
pmu连接主供电,这就已经有了地线,而且pmu又插在了v2上,相当于地线也连接到了v2上,电调的主供电与pmu主供电是并联,相当于电调也有了共同的地线,电调信号线当然就可以只插一根而不需要地线了,因为电调和v2已经共地了

网友:
不可以的,必须要接。。。。

网友:
可以不用接吧

网友:
电调+-是给飞控供电的 如果飞控有别的供电了 电调只接信号线没问题!

网友B:
可以,但是基本控制不住,各种飘忽不定,各种问题,举个例子,插排只有火线,没有零线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但是基本控制不住,各种飘忽不定,各种问题,举个例子,插排只有火线,没有零线能用吗? ...

现在已经接地了,其实不用接也能飞,只是图个心里安慰

网友(2020-05-13):
可以的,完全没问题

网友:
问题应该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