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问我的apm校准问题

楼主(2020-03-28):
好不容易搞定了gps校准,但是遥控为什么校准后点完成还告诉我没校准啊,必须接电调吗?
还有我的roll一通道为什么不能动啊,我不想换控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我是MC6没后缀的控

楼主:
没有人回答一下吗 你们都应该玩过apm吧

楼主:
除了一通道roll其他5个通道都正常 这是啥情况啊 鼓捣一天美股道明吧 咋整啊 各位大神

网友A:
把接收机和飞控之间的连线换换位置,会发现问题在哪个通道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接收机和飞控之间的连线换换位置,会发现问题在哪个通道上。

我也考虑线的问题了 然后把2-6通道全换了 因为1通道我用的3pin的线 然后2-6直接用了一排杜邦连得信号线 因为1通道供电给接收机 接收机能亮 所以我一直认为没问题 但是我坏的就是1通道,你真是一语点醒我。待会我试试是不是信号线一根出了问题而不是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