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f3飞控为什么不同

楼主(2020-03-28):
图一和图二都是f3飞控,为什么接口的位置不相同,是不是分高配版和低配版的

网友:
功能不一样啊 最上边那个是最基础的啥扩展功能都没有 下边这个接口多功能多  有的F3带OSD的 带图传的 带SD卡的 具体只能看说明!

网友:
f3仅仅只是主控芯片是STM32f3

网友(2020-06-05):
F3有很多版本吧,有刷的都有

网友:
只是芯片叫F3吧

网友(2022-04-11):
楼主你的这个F3飞控怎么接线的?

网友:
高配一般是指带气压计和罗盘的 不过F3飞控就算不带也可以通过I2C接口自己外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