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程】树莓派4G远距离FPV小车

楼主(2020-03-30):
视频链接:https://v.qq.com/x/page/d0942lnshe7.html
准备:
硬件
:树莓派3B
PCA9685模块
树莓派csi摄像头
            16G SD卡,wifi热点
软件:Xsell6/pygame1.9.6/windows python环境/树莓派系统/蒲公英(win和linux版本/https://pgy.oray.com/)          资料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EGuLxddTzk6njTAT2geig 提取码:h87e
一:windows python环境搭建        安装python-3.8.2-amd64.exe

这里记得勾上
     完成后打开windows的命令提示符输入python再回车出现下面的提示就表示安装成功
     重新打开命令提示符,输入 python -m pip install -U pip (注意空格和大小写)回车出现下面的提示就表示安装成功
将  pygame-1.9.6-cp38-cp38-win_amd64.whl 复制到D盘根目录
          重新打开命令提示符输入D: 回车即可进入D盘根目录随后输入 pip install pygame-1.9.6-cp38-cp38-win_amd64.whl (输入到pyg后按TAB可以自动补齐,注意空格大小写)
我已经装过了所以提示这个,输入上面命令安装即可
     接下来测试下发送端程序(从上面链接下载)
     提前插上加密狗连上遥控器按提示获取通道,出现数字说明成功了,暂时只写了油门和方向两个通道
今天先码到这........不知道有没有人看.....二:安装树莓派系统

     ①打开win32 disk imager,导入下载的镜像,然后点击write,等待完成
     ②把内存卡插到树莓派上,用网线连接路由器和树莓派连接
         打开路由器界面找下树莓派的IP地址,这是我找到的
记下IP
    ③ 打开系统自带的 远程桌面连接 输入IP地址连接
     默认账户:pi   默认密码:raspberry
     ④进入远程桌面后连接后面放在车上的wifi热点,我用的手机热点,所以把树莓派连接上手机热点
     ⑤单击左上角箭头指的,然后输入sudo pgyvpn命令回车,
     输入蒲公英的账号和密码(https://pgy.oray.com/这里注册)密码输入的时候是不显示的
     ⑥重启树莓派   顺便把连接的网线拔了 ,保证热点还开着
     ⑦Windows下打开蒲公英软件,登入另一个蒲公英账户,点击加入其它网络,

网络id可在https://pgy.oray.com/查询到,打开网址登入后点右上角的控制台,点击组网列表里的查看详情

⑧树莓派重启后,pc上的蒲公英界面就会弹出raspberrypi的,第一次出现别管,等第二次出现
     记录下raspberrypi的 IP 地址,等会替换都要用到这个IP
左下角显示P2P,双击ping会有提示,
     ⑨用上面新的IP重新打开远程桌面连接

今天先码到这........

网友A:
程序都需要自己写?这样后期工作量太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都需要自己写?这样后期工作量太大了吧!

不用,待我码完

网友:
请联系微信moz8com,领取赠品谢谢

楼主:
咋不能编辑了....

楼主:
那就写在回复里吧。。。。
测试了下TCP和UDP两种传输方式,延迟大概都在200ms多一点UDP需要用到QGC的地面站,但是我这貌似信号不太行 总是会出现满屏的马赛克。。。TCP的话 车速不能开太快 可能会突然卡顿
还增加了2个舵机通道  上网方式改用了4G模块 比手机信号貌似好很多
PS 蒲公英其实可以用同意个账户,不再需要加入其他网络

网友:
顶一个  这个可以照着你的步骤来做吗 萌新小白报道

网友B:
加密狗是做什么用的 是啥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密狗是做什么用的 是啥东西

可以照着做 。有问题可以加我Q 646.57.4468
加密狗用来玩模拟器的,有加密狗 电脑就可以读取到遥控器的舵量信息了

网友:
没啥人是咋回事

网友(2020-04-29):
我先来顶一个

网友:
这东西fpv 也能用吧?

网友:
现在关于4g远程遥控的方案慢慢也多起来了啊,但是没有全@套技术支持啊,一般的小白也不可能每个都懂编程和调试啊,不晓得什么时候可以买到成熟的产品。

网友:
哎呦妈呀,什么时候全&套也成敏感词了,这个世界真疯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