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教程] 萝丽接收带两路双向电调

楼主(2020-03-30):
前段时间做了个集成两路双向电调的接收机,可用于改造各种玩具。后面可能会介绍下改造的东西,这次先说接收机。
程序修改自 luoli_RX_V10.5

电源:2S~3S
CH1、CH2:1.2A(AVG),3.2A (PEAK)

SCH:

PCB:
萝丽接收带两路双向电调 电调,接收机,PCB,peak,程序修改 作者:litchiate 9515

程序:
萝丽接收带两路双向电调 电调,接收机,PCB,peak,程序修改 作者:litchiate 6943

网友(2021-09-10):
必须顶,努力回帖,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改了一个小车,转向用9g舵机,驱动用小电机,不知道适不适用

可以用舵机,有4路。

网友(2021-04-24):
不错,羡慕会画PCB板子的

网友A:
我改了一个小车,转向用9g舵机,驱动用小电机,不知道适不适用

网友:
这个接收机还可以使用舵机吗?

网友:
不够牛币,在跟一下吧,唉

网友:
支持一下,遥控器怎样控制??

网友B(2020-04-01):
楼主不错,这个双路可以用在差速飞机上么?

网友C:
JI 0603那个符号是什么意思啊楼主?

网友:
在7805的上方那个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JI 0603那个符号是什么意思啊楼主?

实际使用1S供电也能跑, 1S时不焊78M05,短接J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错,这个双路可以用在差速飞机上么?

差速飞机用其它带两路mos的板子就行了。

这个程序往下打杆电机会反转的。

网友:
高手,顶起来。

网友(2020-05-01):
谢谢,了解下,双向电调

网友:
这个比较好,小坦克用。

网友:
楼主这有点笼统爱,期待楼主更多作品

网友:
下完pcb发现,剩下的牛币不够下固件了,好尴尬

网友:
改造小玩具的利器啊。

网友(2020-06-17):
楼主能不能改一个驱动两个9110的固件呢

网友(2022-05-08):
萝丽接收带两路双向电调  作者:backkom5166 1063 顶一下,看能不能用

网友D:
1.2通道电机输出多大电流?

网友:
多大电流。能带多大电机

楼主(2022-06-17):
引用 网友D:
1.2通道电机输出多大电流?

TB6612FNG是一块双路全桥驱动芯片,单通道最大连续驱动电流可达1.2A,峰值2A/3.2A(连续脉冲/单脉冲)

网友(2023-01-15):
这个很好,必须谢谢楼主!

网友(2023-05-23):
只用一个固件吗?

网友(2024-03-31):
顶上 想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