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斯特不能充电

楼主(2020-03-30):
艾斯特不能充电充电,充电只有0.1a或者0a电流,设置的是2a充电却充不了,设置没有问题

网友A:
如果充电器没问题那就是电池费掉了。

网友B:
换个电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充电器没问题那就是电池费掉了。

电池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电池试试

电池没问题,换充电器就你能充

网友:
电源性能达不到

网友:
那就是艾斯特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