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交流] 完美改装萝莉控

楼主(2020-03-31):
看介绍说这个遥控器不错,铝合金摇杆才15块钱。但是不包邮,买一个的话连邮费都不够。算了直接来两个
收到货后的遥控器外观
遥控器拆开后的内部结构,看做工还不错。不过都要被拆掉,只留下按键和摇杆部分,然后自己根据原主板尺寸自己画一个板子
OK,画好的板子已经打样回来了
四块主板在一块拼在一起的,这是切割好后单块主板的样子
这是对比图,左边是原来的主板,右边是自己打的板子
把自己打的板子放入遥控器内。嗯,大小还OK。
然后就是在遥控器上各种定位,打孔
安装遥控开关和电位器等
安装好摇头开关。电位器,12864显示屏,nrf无线模块后的样子
检车各接线确认无误后上电测试。OK,显示正常。
最后再处理下细节。(各个缝隙处打上热熔胶,密封。
打胶一定要一点一点均匀的涂上胶)这样才能和保证好看,一大坨 一大坨的热熔胶真的很影响美观
上图是晚上拍的,有点暗,来个白天拍的
俯视图:

再来个背面的图。背面还带有一个音频口,正好用来做PPM输出。非常完美
感谢观看,完

网友A:
这个遥控器,有没有感觉像暴走大事件的王尼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遥控器,有没有感觉像暴走大事件的王尼玛

是的,因为下面瞩目的红色按键,改装完成后就没有那么像了

网友B:
我也买了这个,准备改装挖掘机模型,顺便还买了那个10路滑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这个,准备改装挖掘机模型,顺便还买了那个10路滑环

那估计得四个摇杆吧  这个遥控器估计够呛

网友C:
楼主可以卖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可以卖板吗?

还有很多板子  可以加Q:813252495说

网友D:
改的8通道的还是12通道还是16通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的8通道的还是12通道还是16通道的?

12通道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点丑啊。。。。。

我觉得还OK 啊

网友:
我也用这个改了一个,正放咸鱼卖

网友:
真的好用吗

楼主:
我觉得还可以

网友:
膜拜大佬们

网友F:
用的是STC12C5A60S2单片机麽    我的把程序烧录进去显示屏没画面

网友:
请联系微信moz8com,领取赠品谢谢

网友:
好手艺!一般人玩不了。

网友:
楼主打了那么多板子  花了不少钱吧?

网友:
不错,改的挺好的。

网友G:
绝对好用。我用萝莉三代玩四轴,杠杠的

网友H:
这个我也买了,当初就冲它那对摇杆去的,琢磨着15块钱的控,光拆那对摇杆也赚了,后来发现某宝的样子一模一样的摇杆1.5~1.7元一个!

网友I:
非常不错
,回来试试

楼主:
嘿嘿  打孔费了点心思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的是STC12C5A60S2单片机麽    我的把程序烧录进去显示屏没画面

主控没有焊好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佬你好,请问这个摇杆怎么改不回中啊

这个控有那个拨轮    可以拨到自动回中和不回中

楼主:
引用 网友I:
非常不错
,回来试试

好用了回来报个喜哦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我也买了,当初就冲它那对摇杆去的,琢磨着15块钱的控,光拆那对摇杆也赚了,后来发现某宝的样子一模一 ...

这个控的外壳也可以  改装也是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绝对好用。我用萝莉三代玩四轴,杠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控的外壳也可以  改装也是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嗯,就是需要安装3个电位器和5个钮子开关的时候不太好布置!

哈哈  这个就是需要你动点脑筋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哈哈  这个就是需要你动点脑筋了

嗯,我打算两个摇杆上方略凹的地方把旋钮和开关挤进去,或者把上面两个角的按钮那里给它补上,再装旋钮和开关,刚今晚画了个屏的底座,改天让朋友打印!
另外手机支架想保留,但是天线怎么装又伤脑筋了,要么就只能内置天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嗯,我打算两个摇杆上方略凹的地方把旋钮和开关挤进去,或者把上面两个角的按钮那里给它补上,再装旋钮和 ...

想保留手机支架   装无线模块就得飞线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想保留手机支架   装无线模块就得飞线了

不会画PCB板的人伤不起,我用洞洞板直插的,然后无线模块是用贴片版的飞线连接,先这么将就着做着试试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会画PCB板的人伤不起,我用洞洞板直插的,然后无线模块是用贴片版的飞线连接,先这么将就着做着试试再 ...

那也可以  虽然飞线后会很难看  但是是在遥控器壳子里  也无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