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原理上解释穿越机猛的提油门电池电压掉压的现象?

楼主(2020-03-31):
如何从原理上解释穿越机猛的提油门电池电压掉压的现象?

网友:
每一个电源都有电动势(在数值上等于通过电流为零时的电池的电压),电动势与你的电池剩余电量有关,而与你的放电电流大小无关。电动势的数值等于电池的外部电压加上电池的内部电压,外部电压也就是你的电流计直接测量出来的数值,内部电压是由于分压作用产生的,在数值上(伏特V)等于放电电流(安培A)乘以电池的内阻(欧姆Ω)。所以当你的油门突然增大的情况下,你的电流也会随之迅速增大,那么由于分压原理,你的电池分得的内部电压也会迅速增大,而电池在那一瞬间的电动势是不变的,那么你测得的外部电压就会迅速减小。同时,由于电量的消耗,你的电池本身的电动势也会逐渐减小。因此你推油门电压迅速下降的原因有两个,主要原因是由于电池的分压,次要原因是电池电量的下降。如果你想更详细的了解具体内容,你可以查看初三和高中的物理课本。

网友:
说的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