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标准版飞控可以实现一键返航吗?

楼主(2020-03-31):
有人知道f3可以实现一键返航吗?f3飞控可以连接GPS,但连接不了气压计,那装这个GPS有什么用?有人知道能不能实现返航?

网友:
gps定高极其不稳定,可能会造成高度突变,如果没有气压计不建议开启返航功能。

网友:
装了GPS之后应该可以在osd界面看到一个箭头指向家的方向,方便手动返航。如果是目视飞行的话,确实没有什么必要。

网友:
豪华版f3带气压和罗盘的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A:
没有气压计还好,F3标准版是没有罗盘的吧?必须要罗盘和GPS才能返航! GPS高空还是可以的,大疆精灵1 2的飞控好像都没有气压计的 就是靠GPS定高!

网友(2020-05-02):
引用 网友A:
没有气压计还好,F3标准版是没有罗盘的吧?必须要罗盘和GPS才能返航! GPS高空还是可以的,大疆精灵1 2的飞控好 ...

有气压计

网友:
刷的什么固件?BF忘记支不支持了,想要返航什么刷INAV固件就支持GPS了! 如果INAV也没有气压计显示的话就是板子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