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们有谁知道咋回事吗

楼主(2020-04-01):
f4v3飞控用刷了inav固件之后打不开端口就有这个串行总线设备软件也连接不了,该咋整啊,叨登2个多了

网友:
按住boot按钮,强刷,可能是刷错固件了吧

楼主:
已经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好了

咋弄好的我的f4v3为啥按住boot插线飞控就叫呢。蜂鸣器长鸣

网友:
不是太懂,路过帮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弄好的我的f4v3为啥按住boot插线飞控就叫呢。蜂鸣器长鸣

我的是插上电脑在设备管理器里边把驱动卸载了重装一下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好了

怎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好的?

哦,我按着boot键连电脑上把它的驱动卸载掉 然后用驱动精灵安装com端口驱动就识别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