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R数传连接不上电脑端

楼主(2020-04-03):
3DR数传连接不上电脑端,一只连接超时,红灯不亮,绿灯插上时一点微弱光,然后就不亮了,芯片还发热,烫烫的,什么问题呢,是不是烧了?

网友A:
是不是短路或者接错线了?电压高了?

网友B:
新手课堂 APM 3DR数传固件升级及降级方法,附手动升及固件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175&fromuid=49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短路或者接错线了?电压高了?

不清楚,插上电脑之后,芯片发热很烫,然后红灯不亮,蓝灯闪一下就不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课堂 APM 3DR数传固件升级及降级方法,附手动升及固件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 ...

泡泡老师,插上电脑之后红灯不亮蓝灯一闪就灭了,久点就发热,这样刷固件就可以解决吗,还是说已经烧坏了?

网友C:
刷数传固件1.9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课堂 APM 3DR数传固件升级及降级方法,附手动升及固件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 ...

升级不了,端口都没识别出3DR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数传固件1.9

刷不了,端口都没识别出3DR数传

网友:
回帖是一种美德

楼主:
我知道你想牛币

网友:
内部短路了吧???

网友(2021-01-16):
我想问下,我买的小模块做915数传,但是电脑上没法显示小模块的信息,有老哥懂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