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

楼主(2020-04-04):
玩具汽车,准备改的过程中,使用了飞机电池7.4V电池,玩了一分钟,就坏了。主板芯片哪里烧了?不知道,测试不出来,原车电压4.8。求大神赐教!

楼主:
遥控器现在按键车不会动力

网友:
该不会电压高了烧了???

网友A:
既然改就改个萝莉控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改就改个萝莉控算了

什么呢?能不能详细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改就改个萝莉控算了

能不能拉我进微信群

网友B:
检查电机看看,是不是炭刷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电机看看,是不是炭刷烧了。

碳刷是什么?电机接电可以转动。电机好这。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拉我进微信群

楼主吊了,在这论坛竟然不知道萝莉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吊了,在这论坛竟然不知道萝莉控?

碳刷都不知道萝丽肯定更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碳刷都不知道萝丽肯定更不知道了

建议做个玩玩

楼主:
引用 楼主:
遥控器现在按键车不会动力

是的。遥控现在控制不了车子。我想找个师傅学习车,还有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拉我进微信群

好像没有微信群,好好学习下萝莉控,论坛有qq群号,你知道萝莉控的MCU型号就能申请进群了

网友:
明显看出芯片电流电压过高导致烧毁那个已经变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