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不认gps

楼主(2020-04-05):
进度条动,下面那个白点的图不动,已经检查了接线,还有线都通,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接线再次检查,没问题!难道是apm终端有问题?

网友A:
你这是罗盘校准 不是GPS!!!!!!!

网友B:
好好看书学习,搞清楚是什么再来论坛发言,免得贻笑大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好看书学习,搞清楚是什么再来论坛发言,免得贻笑大方!

我要什么都会我还问个毛?这里不让新人提问吗?虚心请教,到你这就成贻笑大方,就算是泡泡大神都没敢有你这架势!你要真牛你回答啊!真拿自己当棵葱!不愿意回答没人逼着你留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罗盘校准 不是GPS!!!!!!!

是的,现在是罗盘不认,gps也搜不到星!已经罗盘数据清零,还是无法校准!显示不健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是罗盘不认,gps也搜不到星!已经罗盘数据清零,还是无法校准!显示不健康!

确定接线正确么?看看线是不是有问题吧GSP的TX RX交叉接 罗盘线是对应着接!!!

楼主:
百分之百确定接线没问题,线没改过,和商家确认过,肯定是apm线,今天从其他店又下单买了个gps,看看到底是谁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接线正确么?看看线是不是有问题吧GSP的TX RX交叉接 罗盘线是对应着接!!! ...

也有可能是因为轻微炸机,把罗盘里面的元器件摔虚汗了,只能一点点找原因!如果还不行那十有八九就是apm有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有可能是因为轻微炸机,把罗盘里面的元器件摔虚汗了,只能一点点找原因!如果还不行那十有八九就是apm ...

感觉不是直接炸到设备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容易坏!你可以把线序倒一下试试 我这GPS放飞翼上炸了N次 就在外面露着放了一块泡沫板在上面 一直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是直接炸到设备这个东西不是那么容易坏!你可以把线序倒一下试试 我这GPS放飞翼上炸了N次 就在外面 ...

已试,把两根线已经换了顺序,估计是我买的gps太便宜了,28块也就这质量!

楼主:
问题已解决,现来分享,是罗盘坏了,买了个新罗盘立马可以用了!谢谢各位大佬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