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形apm飞控可以接电子罗盘吗?

楼主(2020-04-06):
有人知道这apm可以接这种HMC5883L的电子罗盘吗?我接了连接地面站显示说罗盘不健康
究竟是罗盘的问题还是飞控或者是固件版本的问题
有大神会吗?求指教

网友A:
定义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错了

是什么有问题的呢?请您指连一二

网友B:
我用的普通apm的GPS,罗盘那就两根线,感觉这东西本身就有罗盘吧,但是校准的时候点内置罗盘没反应,这破飞控还特别爱脸上电脑没状态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普通apm的GPS,罗盘那就两根线,感觉这东西本身就有罗盘吧,但是校准的时候点内置罗盘没反应,这破飞 ...

两个接口那边向上 最右边3.3V SCL SDA GND !

网友:
我2.8也是的 买了两个罗盘都显示不健康 那个大神帮解答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什么有问题的呢?请您指连一二

大神帮解答好吗

网友(2020-07-10):
好像5883型号不一样,国产的不行要进口的型号,有个帖子有说明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