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怎么组3s3p电池啊

楼主(2020-04-06):
手里有18650的电池我想问一下怎么组3s3p的啊怕接短路炸了最好是有图

网友A:
这样那样然后再这样再那样然后你懂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那样然后再这样再那样然后你懂了吧

我不懂

网友:
先串联好3个3s,然后并联起来就像

网友:
网上有很多有关 资料

网友B:
关建是要努力学习,多动脑动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建是要努力学习,多动脑动手,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我不怕1但我怕2

网友:
+接-接+接-接+接-   就是3s12v

网友:
1号+接2号-接2号+接3号-接3号+接1号-   就是3s12v

网友:
串联接起来就行了

网友:
3个并联 三个串联就行了

网友:
首先电池的外型要适合飞机电池舱,决定9个18650的排列,最好是3X3排列这样比较方便焊接,先三个一组并联,在桌子上摆好了三个正极点焊机联一起,三个负极点焊机连一起。把三组都做好后,三组串联,第一组正极向上、第二组负极向上、第三组再正极向上。点焊接串联,这样点焊方便。然后点焊正负极输出,平衡头线输出。最后用热缩带包裹加热做好包装保护。

网友:
首先,3S:3个18650串联,你这里需要9个18650,3个3个串联之后就有3组电池了;
然后,3P:把上面3组串联好的3S电池正极3根线拧在一起,负极3根线拧在一起,就这样3S3P完成了…

网友:
串增压,并增容不增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