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船模+apm+GPS!请教泡泡老师!

楼主(2020-04-08):
船模。mc6c遥控器,apm2.8,车固件。
检测遥控器时,只有1,3通道有输出,其他通道没有输出。遥控器1,3通道没办法混控,双桨差速转弯,实现不了?求救!

楼主:
是apm输出端没有输出

网友:
我拆开了不知道信号输出应该接在哪里?有知道的吗

网友:
汽车只要二个通道就行了吧?1通道控制方向(转弯),3通道控制油门(速度),

网友:
楼主车固件刷的哪个,分享一下

网友(2020-08-25):
*宝上买一个接3通道油门和一通道方向的差速转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