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下RC832接收器的信号输出怎么接,

楼主(2020-04-08):
我拆开了不知道信号输出应该接在哪里?有知道的吗

网友:
它原装的信号线和电源线共有4条,分别是零线,火线,音频线 ,视频线。视频线和零线组成信号输出,零线同时与火线组成电源,音和零同样

网友:
发个照片我可以给你说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拆开了不知道信号输出应该接在哪里?有知道的吗

发个照片也可以私聊给你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