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miniAPM飞控问题

楼主(2020-04-09):
         我用miniAPM飞传统直升机,控制效果非常的好,但是连续飞行一段时间后miniAPM会完全失控。请哪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
查看磁罗盘是否正常。建议还是换mini PIX飞控吧,APM早就得淘汰了

网友:
罗盘受电流感染

楼主:
请问老师罗盘受电流感染用什么办法解解?还有我的miniAPM正常工作一段时间后是尾旋失控。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