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泡泡老师救命

楼主(2020-04-10):
地面站提示内置罗盘跟外置盘角度有偏差,怎么禁用内置罗盘呢,泡泡老师,地面站上看只启用了外置罗盘,但是为什么还会跟内置罗盘作数据比较,老师需要再怎么设置

网友:
大侠现身,顶起!

网友:
插上一个跳线帽或者拿烙铁焊住

网友A:
PIX还是APM,APM的话是那个版本的,2.5版还是2.8版的?2.5版本只要割断一根PCB就行了,2.8拨掉跳线帽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X还是APM,APM的话是那个版本的,2.5版还是2.8版的?2.5版本只要割断一根PCB就行了,2.8拨掉跳线帽就行了 ...

是雷迅家的V5+飞控,这个怎么弄,他家客服也不懂咋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雷迅家的V5+飞控,这个怎么弄,他家客服也不懂咋回事

拆开飞控,把内罗盘吹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