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四轴帕金森了!

楼主(2020-04-10):
问题描述:
以前一切正常,四轴半米高小炸一次后出现,油门推到50%左右,3、4号电机开始出现抖动甚至瞬间停车!1、2号正常!
1.四轴机臂、脚架没有松动的痕迹
2.桨叶是炸机后换的新桨,不存在残缺损坏!
3.不上桨一切正常,未见电机抖动、掉速、停车!
4.已排除apm飞控原因,只用飞控给接收供电,3、4号电机先后接入接收机3通道信号口问题仍然出现!
5.视频只是录了3号电机异常,其实对角线4号电机的问题和3号电机一样!

好累。。。。不知道叙述清楚否!望大神们赐教!
疑问:
1.是否两个电机都坏了?这概率应该不大吧,即使是炸机电机着地,也不能是对角线上俩电机都着地吧,这也不符合物理常识啊!
2.是否两个电调都坏了?俩同时坏概率也不大吧?
3.重新校准?那不上桨空转没事啊?
4.等我做完梦明天再补充!

新人菜鸟先谢过各位大佬!请多给我留言指导!万分感谢!

楼主:
这也没法发视频。。。

网友:
不带奖,电机空转没问题的话,说明设备应该没坏,上桨后抽风,很大可能是机壁炸歪了,检查下四个机壁是否松动,四个电机有没有在一个水平面上。

网友:
检查下有没有虚焊

网友:
会不会是电机和电调之间虚焊

网友:
我觉得是你电调问题,电机出问题几率不大,你吧连接3.4号电调的线都用力扯扯

网友A:
你的电调线(白色的)怎么接到了接收机上呢?另外你的电调信号线负极怎么不接在飞控上呢?它们要共地。

楼主:
谢谢各位,今天3号电机自己恢复正常,4号有问题,我明天重新焊线再试试!我还是怀疑电调电机连接线可能有虚汗或者短接的!

楼主:
另外,也告诫焊工不好的模友,最好买成品电调电机!活生生的例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调线(白色的)怎么接到了接收机上呢?另外你的电调信号线负极怎么不接在飞控上呢?它们要共地。 ...

我想做到极致减重,所以负极通通拿掉了,能减轻几克,否则我这380机架也做不到悬停50分钟!

楼主:
现在基本判定两点
1.电调坏了 最后一次炸机,桨叶打到挨树枝上大概持续了5秒,当时也没发现啥问题,我猜有可能是电机过载导致电调超出额定安培数(2312a 小蜜蜂20安)损坏电调!
2.焊工不好导致电机电调虚焊 短路

网友B:
请联系论坛管理微信moz8com,领取赠品(邮费自理)http://www.moz8.com/thread-179832-1-1.html

网友C:
这上个世纪的配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上个世纪的配置吧。。。。

还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联系论坛管理微信moz8com,领取赠品(邮费自理)http://www.moz8.com/thread-179832-1-1.html ...

问问题还给奖品  超赞!

网友D:
l先从新校准陀螺仪,再不好就是摔坏了,检查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l先从新校准陀螺仪,再不好就是摔坏了,检查硬件

前辈,我已经排除飞控因素,电调信号接 接收机问题仍然存在,有负载就堵转!应该是硬件故障了!

楼主:
已解决:确实是电调故障,换上了另一个品牌的新电调,没出现抖动堵转的现象!分享给遇到同样问题手足无措的朋友们!

网友:
有的时候apm也会莫名抽风的

网友(2020-09-18):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