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道练习机(无副翼)应该把方向舵放到左摇杆还是右摇杆?

楼主(2020-04-14):
我是穿越机出身,左手油门美国手是改不了了。最近开始玩固定翼练习机,那么垂尾的yaw我应该用哪只手控制?貌似我玩的固定翼模拟器的三通道机都是右手控制yaw

网友:
固定翼美国手 我是用左手控制方向舵,右手副翼,但是我感觉方向舵舵效没副翼高,所以我是方向舵与副翼一起打,不掉高

网友A:
就是比如副翼向左打,方向舵(垂尾)向右

网友B:
三通道机没有副翼。美国手左只有一个油门,右边上下是水平,左右是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比如副翼向左打,方向舵(垂尾)向右

嗯,如果是四通道机,我肯定像你这样设置了。关键就是3通道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通道机没有副翼。美国手左只有一个油门,右边上下是水平,左右是方向。 ...

嗯,我也更倾向于这样

网友C:
接收机1通道接垂尾方向舵机,2通道接尾升降舵机,3通道油门
左手油门,右手上下(升降),左右(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收机1通道接垂尾方向舵机,2通道接尾升降舵机,3通道油门
左手油门,右手上下(升降),左右(转向)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