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默问一句,串口通信的RX TX 接错会烧吗

楼主(2020-04-15):
默默问一句,串口通信的RX TX 接错会烧吗

网友A:
不会,信号线没那么大电流

网友B:
这两个交叉不会烧。别交叉5V进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交叉不会烧。别交叉5V进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信号线没那么大电流

网友:
放心吧,不会的。

网友:
你确认是ex tx就肯定不会烧!

网友:
Rx tx倒霉的输入法!

网友C:
我的几种烧录卡没遇到RX、TⅩ交差损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几种烧录卡没遇到RX、TⅩ交差损坏的!

好的,谢谢

网友:
路过 学习了。。抓紧水经验

网友:
不懂,路过顶贴支持一下

网友(2020-09-25):
一般 RX和TX都会有一个防反接的设计,这两个一个表示接收一个表示发送,短时间内接5V电压也不会有事,这两个信号线的电平基本都是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