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盛WS6遥控器和这个智富ZFT6遥控器这两个航模遥控器那个好?

楼主(2020-04-15):
这两个遥控器那个好点,那个信号传输好,还有ZFT6是6通道的,这个文盛的是多少通道的,那个好点有人知道吗?

网友(2021-11-07):
就这两个控来讲,我认为智富好一点。

网友:
当然文盛好,一键左右手油门切换,是哪种控都替代不了

网友(2020-04-24):
富斯i6 还真是入门里面性价比最高的控没有之一  因为接收机自制都太成熟了(目视范围完全可靠,入模前期买个新裸控(160左右)自己做接受性价比实在香)  当然你只是随便玩玩   那种少几十块钱的控也是能用的  如果你真对航模有兴趣  富斯i6 入门最推荐 可以大大减少以后的投资  哪怕是去买咸鱼模友做的接收机

网友:
都不好。买个i6不香?该有的功能都有了

网友:
看你用它干什么,文盛有四个比例通道,两个开关通道。智富有五个比例通道,一个开关通道。

网友:
为何不用富斯i6

网友:
都是6通的   个人觉得文盛的好点  另一个没听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