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这个怎么解决,电调恢复出厂设置和油门行程校准好了,还是不行,如何校准?

楼主(2020-04-16):
(图片)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图一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图一看不清

油门到最高,一会把油门最低下去,四轴的电机不受控制的,橙色的圈子你看一号到四号的电机没均值呢

网友(2020-06-19):
这种电调要单独校准油门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