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18650电池或者21700电池得进来看

楼主(2020-04-16):
因为18650可以放电到2.5v,但是大部分电调保护设置的都是默认的3.1v,根本就没办法释放出18650的性能,所以想用之前必须把你的电调最低电压保护设置到最低2.6v,下面附上一个好盈电调的设置教程

网友:
楼主有没有性价比高的电芯推荐,330多轴长航时用

网友:
群主,然后这么设置低压阀值呢

网友(2020-07-09):
用在FPV飞翼上,也要设置那个电调电压么?

网友:
回帖是种美德!

网友(2020-08-08):
有点意思,顶起

网友(2020-09-25):
18650电池 这玩意儿过放电后电压直接为0 ,建议保护电压再高一点

网友:
现在才发现改版之后不错

网友:
18650放到2.6伏?!太低了吧,绝大部份容量在3伏就放完了,这点点压窄稍有不慎电池就凉了,得不偿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