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 做了一个PN电调发现正反转速度不一样

楼主(2020-04-16):
第一次做萝莉电调,做了一个PN电调发现正反转速度不一样,上下拉满感觉有一边明显转速低一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p管内阻大

网友A:
双向电调本身程序就是这样设置的,包括商品电调也是这样,倒车速度和前进速度要差个30%左右!

网友B:
倒车慢正常
有没矫正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向电调本身程序就是这样设置的,包括商品电调也是这样,倒车速度和前进速度要差个30%左右!

但是我看程序里他给的正反输出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看程序里他给的正反输出是一样的

我就知道双向电调前进和后退的最大速度是不同的,程序我就不懂啦…做了一个PN电调发现正反转速度不一样 电调,电调有什么用,VeSc电调,电调怎么用,新西达电调 作者:ELSE 3119 做了一个PN电调发现正反转速度不一样 电调,电调有什么用,VeSc电调,电调怎么用,新西达电调 作者:ELSE 68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车慢正常
有没矫正油门

你做的也是这样吗